求一开关!

楼主(2008-12-30):
现在有1个7W的泵(很小),每次启动前需要注水。

在停电后,在来电时会直接起动,但是没注水,很容易烧掉。想问怎么解决。

要是拿继电器控制是可以的,但是继电器动静大不想使用,有没有办法用一个开关就可以控制?

网友A:
改泵的安装位置........

网友B:
装液位开关是一下贝

网友C:
装液位开关试一下看一看

网友D:
加个延时电路是否可以?

网友E:
注水使用的什么方式 改进一下

网友F:
同意楼上,得根据注水方式,加以改进。

网友G:
1.每次启动前需要注水

   换一个不需要注水的泵

2.在停电后,在来电时会直接起动

   加个继电器自保回路,微型继电器声音很小

   停电后,在来电时会不直接起动

3.求一开关

   请问您现在用什么开关

4.但是继电器动静大不想使用

   请问您需要多大动静的

请多指教

网友H:
                                    同意楼上

网友I:
在水泵的进水口前加装一个单向阀,就保证水泵内储水了。以后都不用向水泵注水了,除非单向阀坏。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同意楼上

网友K:
引用 网友G:

1.每次启动前需要注水

   换一个不需要注水的泵

2.在停电后,在来电时会直接起动

   加个继电器自保回路,微型继电器声音很小

   停电后,在来电时会不直接起动

3.求一开关

   请问您现在用什么开关

4.但是继电器动静大不想使用

   请问您需要多大动静的

请多指教

支持

网友L:
出水口加单向阀,不过要用好点的。

网友M:
单向阀漏水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I:
在水泵的进水口前加装一个单向阀,就保证水泵内储水了。以后都不用向水泵注水了,除非单向阀坏。

网友O:
用固态或可控硅代替继电器,就不会吵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O:
用固态或可控硅代替继电器,就不会吵了。

同意楼上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