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是不是坏了,各位给我帮忙鉴定下,着急。

楼主(2008-12-30):
购买了一个24v的多圈绝对值编码器

接线如下

 1  和plc输入模块共24v正           2和plc共24v 负     3信号1接plc输入点1         4 信号1接plc输入点2           5   6   7   8   9 依次类推

现在因为我把plc24v正 输入接到输入点1 2  3  4 依次类推,当时信号线我懒得拆了,我认为没有啥问题。

我幼稚的以为我给一个共同的电源24v+没有啥问题

结果导致编码器回来信号就是固定一个数字,信号1灯亮  2不亮 3亮 xx不亮,不管怎么旋转也不能改变。

是不是点坏了?  关闭输入电源所有的都不亮,反接输入正负 ,所有的都亮。

着急死了,毕竟买了一个进口的那么贵的东西。

网友A:
这种编码器干吗一定要买进口的?又贵又不好维修,而且不见得好!现在接线碰到问题,服务也没有--都不知道你的编码器的输出信号是什么。

买绝对值编码器,找上海精浦机电啊--021-36320992

网友B:
买之前先要把你的要求跟供应商讲清楚,这样出现问题才好沟通啊,服务很关键!

网友C:
严格按使用说明书接线,上电检查确认电源正确。看设备状态灯显示正确;读取传感器值,若还有问题,就检查PLC输入通道是否正常工作,若PLC没问题,那可能是传感器出问题了,换一个传感器再试。注意若传感器是格雷码,还得转换成DEC才能用。

网友D:
呵呵,兄弟,首先不知道你的编码器和PLC型号,只要你的编码器电源线没有接错,一般不会烧毁,具体问题,可以电话13601652045,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