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ze 伦茨EVS9325-ES 的故障

楼主(2008-12-30):
最近公司维修了几台伦茨 lenze EVS9325-ES的伺服启动器,刚开始是模块与稳压管Z70坏了,换了模块,又换了16V的稳压管,这时,如果用通用型的控制板试机,正常;如果用EVS9325-ES的控制板试机就不行了,抖动,鸣叫,电机声音特怪;注:驱动波形六路都正常,是不是替换的16V稳压管不行啊,盼高手指教

网友A:
应该机器没问题,运行方式没设置好

网友B:
驱动问题,刘生,13816006869.

楼主:
请问EVS9325-ES驱动部分 玻璃状的二极管是什么规格的管子,是否与EVF8211-E   驱动部分的管子一样

网友C:
也想知道解决方法

网友D:
驱动部分 玻璃状的二极管是8,2V稳压管

网友E:
嗯,驱动部分还是有问题,玻璃状的二极管是8,2V稳压管,8.5V也行,如果用EVS9325-ES的控制板试机就不行了,抖动,鸣叫,电机声音特怪,估计是参数设置有问题,要SSC方式下试机,有好多参数要重新设置,否则有可能会烧了电机

网友F(2012-09-24):
伦茨9325型X6接口上1和2脚接的电源是几伏

网友G:
鄙视某些人在这打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