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海泰克触摸屏与ABB变频器通信

楼主(2008-12-30):
各位大侠,谁做过海泰克触摸屏与ABB变频器通信,请告知一二。

楼主:
各位大侠,谁做过海泰克触摸屏与ABB变频器acs510通信,请告知一二,我想问一下,在海泰克触摸屏连线中应选择哪一项?

网友A:
我做过,应该很简单,你哪个公司的。有空联系我,13931687940  QQ251907662

网友B:
一般都是用MODBUS RTU的通讯格式的,不太复杂,由于我没有做过与ABB变频器的通讯,只做过其它品牌的变频器与海泰克的屏的通讯,所以详细地址的读取与写入就不知道了.

屏的通讯参数要与变频器的通讯参数设置一致.

网友C:
对于非Modbus通讯格式的是否能够用自由口通讯?

宏指令如何实现自由口通讯?

网友B:
那似乎就要一个字一个字的依次接收,然后组合在一起按自动口协议将需要的数据整理出来.

网友D:
这款变频器支持modbus协议,那跟hitech人机通讯就简单了。

在hitech软件中选择modbus slave 或者是modicon984(RTU slave)都可以,地址写法看帮助。

网友B:
应该是用MODICON984 RTU SLAVE

网友E(2010-01-10):
地址怎么写啊???回复内容:
对:daminz 关于

这款变频器支持modbus协议,那跟hitech人机通讯就简单了。

在hitech软件中选择modbus slave 或者是modicon984(RTU slave)都可以,地址写法看帮助。

内容的回复:

网友D:
把你需要的参数地址对应的modbus地址写到屏上显示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