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路巡检仪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8-12-30):
今天去一个朋友的企业,谈论到多路巡检仪表的的问题,测量信号 ,B ,S,或者K型每种表接的信号是单一的;和电脑RS485通讯,问题是在巡检仪每路切换的时候,温度值有波动,造成组太的曲线显示锯齿波,波动范围也不是很大,例如8度,巡检仪的液晶或者数码管也显示有变化,但是经过试验接入欧姆龙的PLC 模拟量输入模块和电脑通讯,曲线没有变化。巡检仪表用过上润和昌晖的,不知道此类问题各位遇到过没有,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请不吝指教!和朋友初步分析在切换每路的时候估计有什么开关控制,产生的干扰,或者电偶的毫伏负信号在仪表内部是共地的,不是每路独立的信号,才产生的干扰。大家不要考虑外部干扰的问题,有设计仪表熟悉内部线路的来解答下谢谢

网友A:
情况很多,有可能是干扰,

现场有没有变频器,

再者就是仪表,

检查下,上位机的串口,

网友B:
如果测量信号距仪表远的话,信号采集误差会加大的,参数设定也挺有关系的。

网友C:
搞个软件滤波不就行了,PLC和电脑通讯没事,那是模块自身设计的有虑波,(omron日鬼的东西别J8用了)如:西门子的自身plc端口上都可以设置滤波时间,瞬时干扰存在是必然的,那就把它忽略,大滞后系统要那么及时的数据有必要么!

网友D:
软件滤波就好了将当前值和上一个周期的进行滤波处理!

网友E:
巡检仪做好屏蔽,PLC程序中加上滤波。

楼主:
不要考虑仪表外部干扰的问题,可以说仪表外部没有干扰,没有变频器,动力线,等强磁干扰有做仪表的熟悉里面的电路的专家给解答一下啊。

网友F:
告诉你仪表基本工作方式:内部是通过选通开关工作的,仪表显示到哪一路,哪一路才能够通过通讯进行更新。也就是说,如果仪表内部设置每个点的显示切换周期一秒,那仪表的一个点在计算机上显示的更新要8秒(指8路的巡检仪)。我想你应该知道原因了。有疑问可以发我邮箱,一起交流。njzyd@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