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家用开关的问题

楼主(2008-12-30):
家用开关上有个  红颜色  的  是起什么作用的啊?

网友A:
应该是夜光装置吧

楼主:
晕。不是吧...........................

网友B:
那个地方,我以为,是起照明作用的

但并不是每一个插座都在里面装有灯,都能亮的.

但为了节省模具成本,他们在做外壳时先做好,在需要的时候再在里面装小灯吧.

网友C:
   黑暗中 指示开关的位置。

     夜光 /   或者LED指示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