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料位计选型

楼主(2008-12-30):
我公司有一制粉系统,选用什么类型的料位计,才能做到 "连续测量"粉仓的粉位? 谁晓得如何测量呢? 注意,可能有煤粉在仓中的干扰?

楼主:
  晕。。。其码要弄个图片等选型资烊上来吧..

楼主:
有谁晓得用什么型号的料位计    才能“连续测量”..................

网友A:
市面的料位计是很多的,国产的,进口的都有,个人感觉仓中煤粉有干扰是个主要问题,可以探讨一下

网友B:
川仪的高能声波料位计可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C:
4楼基本上还靠谱。6楼只想卖东西 胡来了 他贴上来的都是开关量的。

粉仓超声波是不能用的,因为经过制粉系统以后出来的粉是很细腻的 仓内弥漫,而且这种状态的粉超声波打上去回波也是很糟糕的。

还有1个情况就是 如果是电厂的煤粉仓 里面的温度会超过80度,而超声波不可超过80度的使用温度

这个测量我推荐用 雷达物位计 比方PS68

楼主:
晕。。。。。以前就是装重锤料位计很难维护,,且生产时难维护,,,8楼不是吗?          难道要生产时人进粉仓维护,,,,,,,,,或者一有问题有停制粉维护............

7楼的可以试试............且说得是那么回事..............

网友D:
如果可能的话,建议用称重式料位,与仓内介质无关,也不需要啥维护。

网友C:
粉仓一般不用重锤的,因为担心缆断了 以后 锤子和缆 搅拌到给粉机里面。。。喀喀喀 完蛋了

上帝 啊 老帅让剪断 钢丝换1个。。。。我又说错话了。

网友E:
专业物位仪表制造企业,技术支持!QQ:77395457

网友F:
如果仓内介质密度一定,建议用称重传感器来测量

楼主:
粉仓的几何结构不是正方体。。。成锥形体。。。。。。。。。。粉在仓里密度不一定均匀..................

网友G:
雷达吧,但必须要配防尘罩或者自吹扫系统,

网友G:
VEGA,西门子都有相应的产品,国产的也有很多,各种价位的都有

网友C:
帅克 我在电力联盟也好意提醒过你。别这么乱叫 当时是因为我们管理组打算屏蔽你的帐号的。这里还好 好像很自然 很松散。

你说:“担心缆断了 ?钢缆果真有那么好断吗???俄村老婆婆做的挂面,还能挂七天不断呢,呵呵呵 ” 你根本不知道 粉状物料 对于钢缆的拉力有多大 。你的重锤子理想状态是 在物料的表面的 ,而事实上总是会有被掩埋的时间 。

网友H:
粉料检测对传感器要求不高,超声波的就可以,便宜

网友I(2009-02-04):
测粉料的话一般不建议选超声波,因为粉尘很大,声波衰减很严重,不好用。建议选择雷达,导波雷达或者喇叭口的都可以,最好是高频的(26G)。

网友J:
最可靠的方法是用称重仓

楼主:
我晕。。粉仓是混泥土建筑。。要称混泥土建筑?  楼上的厉害..............还有我公司的粉仓做成是锥形体.............

网友K:
呵呵,大家辛苦了!偶也来讨论讨论

帅克说得对,顶一个,装一个重锤,连接一套升降装置,通过一个张力传感器、一个编码器、一段逻辑算法,来测粉煤仓的料位,

煤粉弥漫,根本就构不成干扰 。粉状物料对于钢缆的拉力有多大,确实很大的,我也难说,但是粉料把钢缆拉断的现象不是没有的,我们厂发生过好多回,当时用的是德国一家公司的重锤,缆断了号几回,最后改用雷达了!讲事实说话,,,,呵呵呵!!!!!!!!!!!!!1

我还在推荐E+H的FMR-244  或250 固体雷达,配防尘罩或者自吹扫系统,就OK了,呵呵呵呵呵呵!!!!!!!!!大家继续讨论喽!!!!!!

网友L:
电厂的煤粉仓么?如果是粉仓的话个人建议选型VEGAFLEX62,缆式,价格也相对较低。如果是原煤仓,VEGAPS68是很好的选择,SIEMENS的400系列也可以,维护量很小,也相当稳定(原煤仓的工况本身就很简单)

至于重锤,说实话不推荐,维护量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