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变频器的同步切换

楼主(2008-12-30):
现在国内已经可以做同步切换了!什么是同步切换呢?同步切换就是在变频器拖动电机到50Hz时,可以把电机直接投到电网上,此时变频器输出和电网相连。

这样就解决了原来要断开变频器,然后才能投到工频电网上的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在一下方面应用:

1、水泵了负载的启动:如果水泵非常大,电机非常大,水泵的启动是很困难的,启动时对电网和机械冲击都非常大,解决问题的方法可以用软启动,但是一般的软启动很难带载启动,这样可以利用高压变频器启动,启动结束后,稳定运行在工频状态附近时可以直接投到电网上去,减少变频运行的损耗!

2、皮带机、破碎机类负载:该类负载很多时候属于满载启动,并且对调速没有要求,可以采用变频器启动,然后同步切换到工频网上。

以上技术我们已经试验成功!有需要讨论的,可以在qq上和我聊,我在高压变频器的群里。

合康曹永刚

网友A:
赞一个,对合康设备印象不错。

另外,问一下,同步切换时电流的冲击有多大?不可能幅值、相位完全一样吧

楼主(2009-02-19):
我没有参与该项目的调试工作,所以具体的冲击电流有多大,我没有具体数据,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肯定不会太大,如果非常大,同步切换就没有意义了。同步切换就是解决了切换对电网和设备冲击的问题。至于相位和幅值,肯定是有差异的,所以要有缓冲环节,降低对电网和变频器的冲击,尤其是对变频器的冲击,因为变频的耐冲击能力比较差,估计3倍的额定电流,变频器会造成完全的损坏。所以电流冲击会比较小。

网友B:
在投切的时候应该进行同步诊断,电源并网最理想状态是同频同幅同相,如果变频没有问题还可以,如果输出已经不是正常输出的时候,会引起比较大的冲击电流或引起比较大的事故!

楼主(2009-04-09):
说的有道理,既然能同步切换,肯定已经考虑到这些问题了,否则怎么能切过去呢?如果变频器的输出很有问题,根本不可能切过去,变频器就坏掉了!

网友C(2010-11-10):
大哥,麻烦给下高压变频器群QQ号码.谢谢~

网友D(2011-01-07):
研究出来这玩意的公司多了,但是真正能做到无扰动切换的似乎还没有。

网友E(2011-03-02):
运行状态对输入输出进行巡相锁相

楼主(2011-04-22):
主要是锁相技术和高压检测技术,把这个做好了,并网同步投切很容易实现。我们有具体的实验数据可查。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主要是锁相技术和高压检测技术,把这个做好了,并网同步投切很容易实现。我们有具体的实验数据可查。

1、变频器输出的电压波形是矩形脉冲波;

2、工频的电压波形是正弦波;

3、“变频器输出和电网相连”是不可能的。

网友G:
高压的不清楚,低压传动的同步切换倒不是新鲜事物。ABB就有同步单元,下面摘录一段相关介绍:

本章介绍了同步应用的操作,并展示RSYC 同步单元的接线图和外形图。
RSYC 同步单元的适用性
RSYC 同步单元主要用于与装有标准应用程序的ACS800 变频器配合(也可用于
ACS510/550),在较弱电网中启动大功率电机,从变频工作切换至工频的无冲击软
启动切换控制过程。变频器平滑地启动电机,同时产生大转矩,没有工频直起的大电
流。当达到额定频率时,RSYC 检查供电电网与变频器输出的电压相位,并且快速调
整变频器输出电压的相位与电网一致,控制接触器将电机从变频器输出侧切换至电
网。
RSYC 单元监控两个电压信号,一个是电源进线,另一个是传动输出。监控信号是相
位和频率。
RSYC 单元的输出(BUFOUT,0 …10 V)指示传动的同步状态。当BUFOUT 到达
5V 时,供电电源和传动输出同步,也就是相位和频率相同。
传动控制程序在BUFOUT 信号的基础上使用修正功能不断纠正传动给定频率(设为
50Hz)。当同步条件达到的时候,即传动输出和供电电源相位匹配、频率一致:

网友H:
变频器的输出直接接电源是不行的,像ABB的这种用接触器切换倒是不错的方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变频器的输出直接接电源是不行的,……
变频器的输出直接接电源,会炸机!

楼主:
你这里只是控制,控制都是这种思路,主回路是什么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