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如何控制正反转

楼主(2008-12-30):
   有朋友问我:安川伺服如何控制正反转?  我没用过,想问各位朋友有谁清楚?  先谢谢!!

网友A:
速度控制?位置控制?

楼主:
   刘工:是位置控制的。

网友B:
安川伺服位置控制模式下,可以采用脉冲+方向等方式实现双向运动

网友C:
位置控制模式下,可以采用脉冲+方向等方式实现双向运动

网友D:
1.脉冲+方向 2。双脉冲方式

网友E:
请问安川伺服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怎么设,我是新手,不大懂电子齿轮

网友F:
现在大家都流行不看说明书就做系统的?这就是中国的工控人吗?

网友G:
对:天下无贼 关于

请问安川伺服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怎么设,我是新手,不大懂电子齿轮

内容的回复:

电子齿数比=Pn202/Pn203  参数是调这2个,具体怎么调你看说明书吧。

网友H:
我们公司是生产钢管的,想用PLC和变频器实现运动控制钢管定长运动锯切,请有经验的老师指点

网友A:
"想用PLC和变频器实现运动控制钢管定长运动锯切"

这东西有不少人是当产品卖的,zhm 估计不会随便指点。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们公司是生产钢管的,想用PLC和变频器实现运动控制钢管定长运动锯切,请有经验的老师指点

运动锯切?飞锯?这个东西用PLC和变频是实现不了的吧

网友A:
"这个东西用PLC和变频是实现不了的吧 "

原则上应该可以,但是效果如何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网友J(2009-02-22):
       按说明书接线后 ,选择方向+脉冲,也可选择正反脉冲等,实现方向控制是 很简单的 事情。

网友K(2017-02-27):
引用 网友J:
按说明书接线后 ,选择方向+脉冲,也可选择正反脉冲等,实现方向控制是 很简单的 事情。

哥们,我也是想请教,能不能教教我呀

网友L:
一般要采用位相控制,估计要用伺服,

仅仅用变频的话,精度不能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