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关于FP0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8-12-30):
我原来是在PLC程序里设置时间为5 秒但是我想人性化一点我想用文本设置时间PLC是松下FP0C16为什么设置不了啊有那位老师能方便说一下谢谢了最好是实例

楼主:
那位老师方便说一下我先说声谢谢了也可以加我的QQ272901610

网友A:
不可能设置不了 的 估计你的程序问题

QQ 596716790

网友B:
用文本设置时间是个什么感念呢?

初学者的疑问,希望高手解答1

网友C:
就跟触摸屏一样 想在文本写个数据 PLC的时间就改变

网友C:
这个是PLC程序可能没做好

网友D:
变量连接好就可以了,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E: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是看看资料吧

网友F:
松下的PLC到底好用不啊 我现在的工程可能要 松下跟永宏 选一个

网友G:
在文本里,EV为经过值,寄存器为DT4;SV为设定值,寄存器为DT0.

网友G:
对:huzonghui 关于

用文本设置时间是个什么感念呢?

初学者的疑问,希望高手解答1

就是修改时间继电器的 设定值SV.

内容的回复:

网友H:
松下的PLC还蛮好用的,欢迎交流 QQ:68103112

网友I(2009-03-02):
只要指定寄存器就可以了

网友J:
把K50改成DT100之类的寄存器,由文本改就可以了!

网友K:
LZ的名字好

网友L:
用个寄存器就行了;文本上设定寄存器的值;

网友M(2009-04-14):
好像把K50必改成SV2就可以了

网友N(2010-01-03):
我用C14 同问,TMR TMX TMY 都不能直接使用DT,是不是要用SV2  然后FOMV  DT0    SV2 就可以?后天试试看看

网友O(2010-06-10):
学习了,请问怎么上传图片啊

网友G:
“学习了,请问怎么上传图片啊”......................

网友O:
谢谢 ,会了,十分感谢!!!!图中程序看不懂是什么意思,请高手们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P:
0步:R9010接通,对DT900第十四位进行检测,第十四位为OFF时,R900B触点接通。同时将DT900的数据传输给WR2。

14步:是比较指令,DT900<K0时,R1输出。

22步:R1触点接通,对DT900的第十五、十四、十三位复位为OFF,即0。

F65 WAN是DT900和HFF进行“与”运算后,结果存入WR3。

希望对你有帮助,不对之处,敬请原谅!

网友O:
谢谢楼上的解释,这段程序是一个用于十二路加热的程序的一部分,本人初学想研究一下,不过还是算了,难度太大了,再次感谢楼上!

网友Q(2010-07-14):
不错,楼上解释的清楚,

网友R(2011-06-16):
楼上解释清楚,学习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Q:

不错,楼上解释的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