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调速装置的开关量输出

楼主(2008-12-30):
大家好,我用的西门子直流装置6RA7087,一送电开关量(48,54端子)就是通的,是什么原因?大家有见过吗?

网友A:
那要看你对应的参数设置了。。

网友B:
看看p772及p770的设置是什么?

楼主:
装置的参数都是新初始化的。别的装置没事,就有一台有这个问题 ,什么情况下这组开关量会有输出?

网友C:
参数没问题的话就是板的问题.可能是三极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