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443-1通讯和硬件版本

楼主(2008-12-30):
cp443-1EX11-0XE0版本是V2.7,S75.4硬件组态的版本V2.6,没法更新到V2.7。无法通讯。上电后指示灯下图画黄色的那行

也就是INTF亮和STOP亮(都是黄灯),不时的FAST还亮
前两灯亮说内部错误或存储重置停机。在这种情况下,在背板上的CPU或智能模块仍然在使用PG功能
FAST亮,The CP indicates the phase of the automatic switchover with a flashing FAST LED.表明CP自动刷新的频率(相幅?)
东西是看出来了,可是什么意思?应该怎么做呢?
补充:pc+1613+443+400cpu ,PC/PG设置选1613——ISO,MAC码没问题。交换机上到1613的通道灯亮,CP到交换机的灯不亮。400的F卡没插。以前做测试的时候,都是没问题的。现在就少张卡.
在没卡的情况下怎么办?CPU存储器复位?

网友A:
硬件组态下载了 吗?

网友B:
我的也是同样的问题。CP443-1无法更新到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