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仿真软件:PLCSIM V5.4 怎么安装

楼主(2008-12-30):
今天从工控网下载了STEP7 仿真软件:PLCSIM V5.4(37M),不会安装,想请教各位高手给以解答。谢谢了。

网友A:
直接点击安装就可以了啊

网友B:
是啊,直接点击安装就可以了,默认路径

楼主:
是不是还要卸载STEP7V4.0的编程软件啊?昨天我安装了,说是无法启动保护组件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里边解压后有好几个setup.exe,不知是哪个?

网友C:
截图上来大家给你看看

网友D:
STEP7V4.0???不是5.4吗?

网友D:
是不是你step7的版本低的原因?

网友E:
我编S7-200用的是4.0

我从网上下载的软件STEP7 V5.4不能安装,我从朋友那儿借来光盘,已经安装上了,只是不能模拟。

网友F:
引用 楼主:
里边解压后有好几个setup.exe,不知是哪个?

S7-PLCSIM V5.4\Disk1\SETUP.EXE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还要卸载STEP7V4.0的编程软件啊?昨天我安装了,说是无法启动保护组件是怎么回事啊?

你装个STEP7 V5.4

再装SIM V5.4

网友E:
现在安装完成了,可是没法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