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的正反转控制

楼主(2008-12-30):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单相电机的正反转控制,是通过调节电容,还是通过调节绕组而调节的那?最还画出电路图!

网友A:
以前讨论过,单相电机有主/副绕组,

只交换一个绕组的两端就可改变转向

网友B:
单相异步电机分为:电容启动式、电容式和罩极式三种,电容启动式和电容式可以实现电机的正反转控制,改变电机的正反转是改变电机的旋转磁场方向实现的。将串接电容的绕组的接线的一端调整到电源的另一端,即可实现。原理是电容电路中电流超前电压90度。

网友C:
电容启动式是通过改变电容串接在主副绕主的位置来改变旋转磁场的方向,近而改变电机旋转方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单相异步电机分为:电容启动式、电容式和罩极式三种,电容启动式和电容式可以实现电机的正反转控制,改变电机的正反转是改变电机的旋转磁场方向实现的。将串接电容的绕组的接线的一端调整到电源的另一端,即可实现。原理是电容电路中电流超前电压90度。

网友E:
一般来说,就是调节电容在主辅磁场的位置来换向

网友F:
不要太复杂,启动线包2个头对调就可以了

网友G:
单相电机正反转要看电机是哪种形式的,罩极式的就无法反转。

网友H(2010-07-15):
大家说的这个只是单相电机类中的一种,还有绕线式转子单相电机(串励电机)等。

网友I(2012-07-08):
看了几遍,今天终于看懂了,很好,

网友J:
不就把并在主副的电容线掉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