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楼区用电

楼主(2008-12-30):
为什么楼上的零线断了以后,大部分用电器都烧了呢,是220变成380了吗,能解释一下嘛,最好举例说明,是怎么变成的。

网友A:
这个问题可以这样理解,在同供电线路中 LI -L2 -L3 -N - PE零线是共用的 比如一楼用L1相线 、二楼用 L2 三楼用L3、但零线断了就大家都没有回路、L1通过负载设备从断开的零线窜到L2或者L3、220V的设备就承受了380V的电压、如果你是电器没有关开关就肯定烧、

楼主:
对:变幻莫测 关于
这个问题可以这样理解,在同供电线路中 LI -L2 -L3 -N - PE零线是共用的 比如一楼用L1相线 、二楼用 L2 三楼用L3、但零线断了就大家都没有回路、L1通过负载设备从断开的零线窜到L2或者L3、220V的设备就承受了380V的电压、如果你是电器没有关开关就肯定烧、
内容的回复:
好像也不是380V,比如1,2,3楼都接了个灯泡。结果共用零线断了,如果三个灯泡一样大,则可以继续使用,如果不一样大,则三个灯泡承受的电压就不一样大,就会先烧小的,你说呢。

网友B:
你还是多看看电工书吧,里面讲的很清楚。零线断了造成了中性点飘逸,使每相电压不再是相电压220v,有高有低,具体根据负载情况而定,所以主零线断了很危险。所以要做到宁可断火也不断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