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

楼主(2008-12-30):
                   谁能告知一下怎么知道几平方的线容多大的电流吗,

网友A:
线材不同过的电流也不同 电压等级也不同的载流量 我发一份资料给你慢慢看  QQ876231109

网友B:
铝芯绝缘导线载流量与截面的倍数关系:

截面mm2 1       1.5      2.5      4          6        10        16       25       35        50       70       95        120
倍数          9          9         9        8         7          6           5        4        3.5        3          3        2.5        2.5
载流量A   9        14        23     32       42         60       80   100       123      150    210      238       300

铜线则加大一级。即10mm2铜线=16mm2铝线。

电缆的电压降:△U=I×Z×L
式中: I-电缆通过的电流
Z-电缆阻抗 (其大小由导线的材质、截面积决定)
L-电缆长度
阻抗Z可以通过电缆手册中给出的公式计算。
所以,电缆的压降是和负载电流、供电距离、电缆截面等有关。

网友C:
楼上的你的值是不是大了,如果长期使用的话,不安全吧,我们厂五十的铜线过一百四十安,有八十米左右走线槽,夏天的时候线的温度都有烫手的感觉。

网友D:
电线与电缆有区别的,大小,可能参考电工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