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监视器位地址

楼主(2008-12-30):
  请问,在位开关设置里面有一个监视器地址,它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这个部件既能做开关用,也可以同时作为一个指示灯用,监视器地址就是指示灯的地址,可以与操作地址相同,也可以不同。例如:操作地址是DO,监视器地址是信号返回的D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