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5故障

楼主(2008-12-30):
现有一台IG5 1.5KW变频器经常报OU错误。请高手帮忙解决一下

(手册说明:减速电压过高)

网友A:
把减速时间调长啊!加一个煞车电阻也可以!

楼主:
设备运行的(技术要求)条件决定了变频器的加减速设为零

网友B:
设备运行的(技术要求)条件决定了变频器的加减速设为零?????你的设计先天性不足。。。你能怪变频吗??仔细看它的说明书再说

网友C:
提供LG技术和销售服务,QQ 77307753

网友D:
IG5报OU错误的很少,我想是否是系统的原因。如果是机器有问题我到能修,电话010--68945503

网友E:
提高一个级别用2.2KW的试一下

要么换一个制动电阻试下

网友F:
发来帮你维修。如果在广州的话。

需要配件可以找我们。主板。驱动板子。模块都有。

地址:广州天河区中山大道棠东毓南路毓南楼D栋1号
电话:020—35542929
传真:020—28864679
手机:13427500087 李工
E-mail:lzy0378@126.com
欢迎浏览:http://www.gzweixi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