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编码器干扰问题

楼主(2008-12-30):
现有奥托尼克斯E50S8-360-T-24增量型旋转编码器,连接FX2N PLC作为计数用,总是丢失5~10个脉冲;线路均为屏蔽。请高手解决一下。转速不超过30rpm/min

网友A:
首先你提供的型号里面T的含义我没有查到,因为autonics的资料里面不是这样命名的,请提供其输出方式,其次,如果丢失脉冲,请察看每圈丢失脉冲数是否一致,说明以上情况之后,可以来电咨询13601652045,刘,上海

楼主:
T就是推拉式输出。每圈丢失5~7个脉冲

网友A:
推拉式抗干扰能力比较强,一般不会因为干扰问题造成,可能跟安装(同心)或者是其产品的原因

楼主:
旋转编码器的方向有关系吗?

网友B:
首先你要确认是干扰还是本身编码器的的问题.

从你反映的情况看很有可能是干扰引起的.要解决干扰问题.

动力线与信号线是否分开走线,编码器的屏蔽线接地是怎样接的,附近是否有变频器等,还有编码器与PLC的距离有多远,你还要算一下PLC的开关频率等,像你这种情况,要抗干扰性好,距离远最好用长线驱动输出.

如有这方面需要可给我发邮件:tianshan385@yahoo.com.cn,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C:
你要查一下,三菱接编码器的接线是否正确?看是否要加电阻?是否接线有问题?别外同程序的控制方法也有关系,

网友D:
线路 干扰 引起 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要确认是干扰还是本身编码器的的问题.

从你反映的情况看很有可能是干扰引起的.要解决干扰问题.

动力线与信号线是否分开走线,编码器的屏蔽线接地是怎样接的,附近是否有变频器等,还有编码器与PLC的距离有多远,你还要算一下PLC的开关频率等,像你这种情况,要抗干扰性好,距离远最好用长线驱动输出.

如有这方面需要可给我发邮件:tianshan385@yahoo.com.cn,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五楼的老师,能否解释下,啥叫长线驱动

网友F:
请问楼主用的是2n的哪个计数器来计数的?

网友G:
长线驱动输出,就是line drive output ,又或叫RS422模式。其波形图如下所示。
就编码器的信号传输而言,此类方式抗干扰性能最好。应该在仪表通讯上也是如此。485是半双工,422是全双工,抗干扰更优。

网友H:
线路均为屏蔽,那屏蔽线的粗细有很有讲究一般在10平方以上

网友I:
如果丢失脉冲是有规律的而且是玻璃光栅,

可以考虑下编码器的光栅盘是否有裂痕。。

或者是光栅盘上是否有污点。。

网友J:
推挽式的应该抗干扰不错的,长线驱动的话需要六根线,不一定合适。

LZ如果没方向的话可以单独使用编码器和PLC做个试验(排除其他因素,比如布线,周围环境干扰等),看看是不是能正常工作

如果可以,说明是编码器受到了干扰,需要查一下布线。如果不行,可以尝试换换编码器,确认是否是偶然现象还是必然现象。

换了好了,就是编码器的原因;如果现象依旧,可以看看PLC方面是否匹配,如果PLC不匹配,也是不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