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

楼主(2008-12-30):
开关电源能不能串并联呢?

用同一交流电源供电

整流后的直流电能不能串并联呢?

谢谢~~

网友A:
功率不够可以并联使用,但是交流供电源是用一组的才可以、窜联和并联是两回事你要搞明白      窜联是电压相加   并联是电压相等

网友B:
支持楼上的说法!整流后的直流电能能串并联,注意容量。

网友C:
可以串联。

一般不适宜直接并联使用,如果要并,可以只并其中一根线来使用。

网友D:
有没有谁试验过,最好是实验通过的

楼主:
我量过

在没有串并的时候

他们(不同电源的正负端)之间不存在电位差

只是不敢随便就串并

所以在这里问问大家

看谁有试验过

网友E:
可以串联也可以并联,但都要具备严格的条件,不可能像唱歌那样“想唱就唱要唱得响亮”。现在有两大派,一派主张不能并联,如刘志斌:引用刘志斌 的回复内容:
1、稳压电源的主要功能是稳压;

2、稳压电源的主要功能是稳压,要稳流、限流就不能稳压;

3、稳压电源并联使用是个不容讨论的误区!!!

还有人认为可以串并联,如东方,就认为在一定条件下,甚至不同电压的电源也能并联。

网友F:
整流后的直流电能能串并联,注意容量。

网友G:
整流后的直流电能串并联

网友H:
要匹配的话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