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同行:M430变频器模拟量无输出,该设置哪些参数?

楼主(2008-12-30):
求助各位同行:M430变频器模拟量无输出,该设置哪些参数?

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手上没有M430的说明书,帮不到你了。

网友B:
你要输出什么呢??电压还是电流。如果输出电压的话你要加中间电阻的。一般只要你一启动你就会有0-20MA电流的。如果没有那你I/O板就有问题。参数从P771开始P781。

网友C(2009-07-29):
我这里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如果电流电压信号都没有的话,应该是硬件出问题了,楼上判断的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