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用松下FP1型 PLC输出锯齿波和三角波

楼主(2008-12-30):
要求利用PLC模拟量通道输出锯齿波和三角波电压,并用组态软件在上位机监控。

求一个梯形图~谢了

网友A:
哇要这样啊   那就确定模拟量需要的大小哦 上升的时候有字加1 到要求 字减1这样循环 做一个恒定的时间递增递减

网友B:
做一个加一 减一的程序  有时间与数值的大小控制 比如设定一个最大和最小数值 加设标志位 控制是加还是减 此时最大值和频率都有了

网友C:
毕业设计啊?自己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