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板输入问题

楼主(2008-12-31):
s7-400   我的模拟输入板型号是6ES7 431-1KF10-01B0     AI8X15Bit

输入设定为 600欧姆    ,连接四线制阻   500欧姆   总显示上溢。可能是连接错误吧?

请问高手应怎么连接四线制电阻?或其他,例如电压,电流。

本人小白,刚接触PLC ,请高人指教。

谢谢!!!

网友A:
与热电阻连接的检测设备(温控仪、PLC输入等)都有四个接线端子:I+、I-、V+、V-。其中,I+、I-端是为了
给热电阻提供恒定的电流,V+、V-是用来监测热电阻的电压变化,依次检测温度变化。

网友A:
针对 四限制 。。。。。。。。。。。。。。。

网友B:
四线制阻 500欧姆????是什么意思???桥么?

网友A:
我想他要表达的是像三线制PT100那样 ,但是是四线制的  就是  电阻两组都有两个连线

不是桥的    四线制的 测量精度高

楼主:
对  是4楼说的那样,呵呵 ,没表达清楚。不好意思。

就是用四线制接法  连接电阻。

楼主:
对:通讯网 关于四线制阻 500欧姆????是什么意思???桥么?

不好意思,我没表达清楚。

是用四线制接法,测电阻。

我们的目的只是想测试模拟量输入板是否正常。但是好像是连接错误。出来的数据总是7FFF,上溢。

我估计是接线的问题,您能帮我详细说一下如何连接吗?

内容的回复:

网友C:
肯定时你接线的问题了 7FFF 是最大值是开路  四线制的电阻信号的接线我这里有张图  你邮件我给你发过去  看看有没有帮助

网友C:
电流 电压 电阻的连接都不一样的  祥见相关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