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与PLC输入的问题

楼主(2008-12-31):
请问一下。我把触屏和PLC连接好后进行设置.触屏上的开关可以控制PLC的辅助继电器M. 输出Y.但为什么控制不了输入X呢?

出的错误显示是:WRITE X0 ERROR  RECEIVE UNKNOW CODE  呢...难道不可以控制PLC的输入端子么?

网友A:
输入X点不能用屏控制,可用屏里M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入X点不能用屏控制,可用屏里M控制

网友C:
X点是只能读取的,不能通过触摸屏控制。

网友D:
外部输入点只能由外部开关来控制,内部用中间寄存器m就可以了

楼主:
明白啦.谢谢大家啦.

网友E:
三菱的GOT好像可以啊,我刚刚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三菱的可以,我以为台达的也可以,

网友F(2009-02-13):
哎,信*太可怜的了,自从自己的技术当年晕头给了深圳**后,就被无数人瓜分,现在又被网上公开叫卖,无语!

网友G(2009-06-08):
用触摸屏控制PLC输入 只在按下那个按钮时瞬间发个脉冲的!~     然后即使你一直按住那个输入点是没有信号的了       我用FX2N的PLC试过的

       在PLC里写一个最简单的自保的程序    然后按触摸屏里控制PLC输入点   肯定能自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