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
请教一个FANUC的问题

楼主(2008-12-31):
FANUC 0i-TC车床系统由开环改为闭环时,驱动器一上电X轴就自己向正向移动,但没有报警。光栅尺的信号电缆已换过了,故障依旧。请教各位大侠。
谢谢!!!!!!

楼主:
没人回答?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你们在改造的时候 有没有动过伺服电机的电源线 如果是三相电源线其中有2相接错的话 会发生漂移的

网友B:
原先难道是用的步进电机?那最初还用FANUC 0i-TC的系统,明显不同档次的匹配啊!上电后X轴移动的速度大吗?是否参数设置不对?

楼主:
故障原因已确定,光栅尺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