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编写FC,FB得ENO强制输出

楼主(2008-12-31):
在FC,FB调用中,发现EN有能源时,ENO不一定都可以有能源输出。所以在一个程序段只能用一个FC或FB,比较繁琐,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强制ENO输出。

网友A:
“在一个程序段只能用一个FC或FB”什么意思啊?

如果你要强制输出 还要前面的EN使能干吗,把你要强制的变量直接强制输出就可以了嘛

再说ENO输出要前面的运算完才能输出啊。“ENO不一定都可以有能源输出”现象到目前还没有法相。

如果有实例发一个上来看看!

楼主:
我的意思是,在同一程序段中,调用多个FB,或FC时。当第一个FB或FC的EN有使能,ENO没有使能,后面得FB或FC就将无法工作。如果当EN有使能时,强制ENO输出使能,则可以完成上述功能能。

楼主:
对:yangshengqiang 关于

“在一个程序段只能用一个FC或FB”什么意思啊?

如果你要强制输出 还要前面的EN使能干吗,把你要强制的变量直接强制输出就可以了嘛

再说ENO输出要前面的运算完才能输出啊。“ENO不一定都可以有能源输出”现象到目前还没有法相。

如果有实例发一个上来看看!

内容的回复:

我的意思是,在同一程序段中,调用多个FB,或FC时。当第一个FB或FC的EN有使能,ENO没有使能,后面得FB或FC就将无法工作。如果当EN有使能时,强制ENO输出使能,则可以完成上述功能能。

网友B:
实例发一个上来看看

网友C:
SET //将RLO置1

SAVE  //将RLO保存至BR位

ENO就是对BR位的判断~~当BR=1,那么ENO输出为1

请审慎使用,因为ENO也同时表示FB,FC的执行状态,如果强制为1,那么您需要另外编程对FB,FC的错误进行响应,否则会造成程序缺陷~~

另外,并非一定要使用ENO来触发后续的FB,用户完全可以使用FC的Return以及FB的OUT变量去触发后续块的执行。

以上

楼主:
对:yuanle 关于

SET //将RLO置1

SAVE  //将RLO保存至BR位

ENO就是对BR位的判断~~当BR=1,那么ENO输出为1

请审慎使用,因为ENO也同时表示FB,FC的执行状态,如果强制为1,那么您需要另外编程对FB,FC的错误进行响应,否则会造成程序缺陷~~

另外,并非一定要使用ENO来触发后续的FB,用户完全可以使用FC的Return以及FB的OUT变量去触发后续块的执行。

以上

内容的回复:

FC的RETURN如何使用,可以简单说明么。谢谢了。

网友C:
通过返回FC的值,这个值会有2个用处,1为用户可以通过在FC中编程,从而让程序的不同处理结果通过这个值返回,用于诊断程序运行状态。
第2个用户为用户通过FC的处理,可以将处理结果通过这个值来返回给调用程序,从而使得FC不必去读写全局变量,保证FC的封装性。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