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松下公司的RTEX的原理介绍--实时网络总线

楼主(2008-12-31):
最近了解到实时网络总线这一块,发现业界对网络总线的应用已经有很多案例。

接触到松下的一款A4N驱动器,是通过网线串联的方式完成连接,采用了松下自主的RTEX通讯协议,但是不明白它与其它网络总线的区别、联系之处。

目前富士电机也有一款网络总线的驱动器Faldic-w系列,接口形式也是网口,但是内部协议确是RS485的ModBus。

松下的RTEX是以太网吗?原理是如何的?望高手赐教!

网友A:
没听说过,应该又是小日本厂家自成一体的东西。这种东西跳进去之前要谨慎。

网友B:
直接问松下吧,伺服网络接口群雄并起,各自为政,实可谓天下大乱矣

网友C:
基于100BASE-TX的网络通讯型A4N的特点:
1、 松下Real Time Express(RTEX)独自的100Mbps实时通讯。
2、 在0.5ms的时间内实现最大32轴的通信。
3、 结点间电缆长度最大60m
4、 全部伺服可与上位装置同时动作,实现CP (Continuous Path) 控制
5、 动作指令以外可以进行参数设定和状态监控
6、 大幅节省连接线
7、 支持标准的LAN网线,降低成本
8、 抗噪音能力强

我这里是深圳入江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的,专业代理松下A4系列及富士W系列伺服电机。

今年被松下珠海工厂邀请去研修课程中介绍过这个通讯方式。你说的问题不是很具体,有点说不清楚。

RTEX是松下自主研发的,自主产权的一个通讯协议,可达到100Mbps实时通讯,是目前日系最快的。必须要配合具有RTEX接口的PLC或上位控制器使用。

再有什么问题可电话我

纪奎奎【销售工程师】
Mobile①:13602645480
深圳入江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SHENZHEN RUJIANG E&M EQUIPMENT CO.,LTD
地址(Add):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新能源大厦B座1103
电话(Tel):0755-26410506-807
传真(Fax):0755-26649696 邮编(P.C):518054
电子邮件/MSN:ambition807@163.com
网址(Web):www.rujiang.com

楼主:
我首先关心的,RTEX是基于以太网基础的吗?是否属于以太网总线的一种?或者只是接口采用了网口形式?

如果是以太网总线,那么它是如何解决以太网传输的异步时滞问题?

根据RTEX的协议(传输数据非常有限,通讯周期又较长0.5ms),理论计算传输速率,实际只有1M左右每秒,因此100Mbps是什么概念?我想,应该不是平均速度,而只是对网络的性能要求。

最后,据闻,松下也在于Ethercat协商技术合作,因此怀疑RTEX也是一种基于RS485的一种串口总线,并不是真正的以太网总线?

以上,希望高手可以解答

网友D:
如今的工业实时以太网,除了Ethernet/IP以外,其它的都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以太网,多数仅仅用了以太网的物理层(PHY)规范和接口芯片,个别的至多用到以太网的数据链路层(MAC)标准芯片。

想知道松下的那个是不是以太网物理层,只要拆开机壳看看RJ45的插头后面有没有网络变压器,PHY芯片就知道了。

网友C:
简单点,给你发几张图片你看看。

RJ45接线
RTEX

楼主:
看样子确实属于以太网,起码物理层是的。

多谢。

网友A:
用了ASIC,是专用的的吗?

网友B:
特意查了一下,没有找到MNM1221的直接资料,是松下电机的LSI,以松下的实力,整机开发一个专用以太网MAC是小菜。

RTEX是松下FP2 PLC体系中的一个定位模块,采用所谓的Realtime Express接口,分为2轴、4轴和8轴3种,用于连接同样配备Realtime Express 接口的A4N伺服驱动器,不过A4N似乎没有正是发布,松下网站上没有找到具体资料。

下图是松下的一个FP2 PLC体系中的RTEX 定位模块通过Realtime Express 接口和A4N伺服驱动器连接的示意图。

楼主:
A4N伺服器可能暂时还没有在国内进行销售。我公司是从日本采购的。

国内的销售应该很快就会有了。

实验下来,好像是比较适用于一些简单的定位功能,不太适合用于数控加工业。

还是转向关注EtherCat吧。

网友B:
原来如此!可以理解,毕竟是面向PLC定位模块的,松下在运控方面目前似乎也还没有太大的建树吧。

网友E:
已经有项目在用这个模块了,FPsigama和FP2都有这个模块。不过不同属于一个松下公司销售,网络伺服A4N属于松下电器的,这个模块是松下电工的。

楼主:
的确。普及最广的还是安川。

但是类似A4N这样的网络架构伺服器,日本的厂家都开始推出。

侧重点应该是半导体、纺织业、流水线这样的点位控制。

网友F:
这个通讯总线好像是不能闭环?我记得好像是。

网友C:
波恩说的对。这个芯片是松下电工的专门开发的一个专用芯片。专配松下A4N网络伺服电机用的。不过A4N已经在国内有销售了,他的通信速度还是可以的100Mbps。只不过有个局限就是要用松下的PLC或松下合作的授权用这个专用芯片开发的的PLC或运动控制卡,如Turbo PMAC2的网络伺服运动控制器。

网友C:
楼主想要A4N的伺服有兴趣可以联系一下我。

纪奎奎【销售工程师】
Mobile①:13602645480
深圳入江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SHENZHEN RUJIANG E&M EQUIPMENT CO.,LTD
地址(Add):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新能源大厦B座1103
电话(Tel):0755-26410506-807
传真(Fax):0755-26649696 邮编(P.C):518054
电子邮件/MSN:ambition807@163.com
网址(Web):www.rujiang.com

网友B:
从贵公司网站上没看见A4N,有资料吗?

网友C:
这个A4N我们公司是没有备货的,只不过是松下A4家族的产品,公司主要还是销售松下A4伺服,这个是在珠海松下工厂研修的时候介绍学习的。但有客户需要我们还是可以联系,介绍的,这个推广起来还是有点难度的,主要针对追求同步运行等。

网友B:
有同步性能的指标吗?比如0.5ms的周期准确度和边缘抖动量。

网友C:
波恩老师这个问题我也不是很清楚,而且有没有这个指标?因为我还是没有真正的学习过A4N,在松下研修时日本人也只是介绍了一下。松下官方数据32轴通信完毕就0.5ms最快,这个时间可以计算出来,所以周期准确度要怎么理解?关于边缘抖动量不明白?我是初来乍到啊,波恩老师见笑了。

网友G:
波恩说的边缘抖动量是否可以理解为轨迹的精确度?关于轨迹精度,主要看上位控制器,PMAC的RTEXcontroller可以实现复杂运动轨迹的规划,可以用高阶曲线或PVT方式等规划运动轨迹,保证轨迹误差最小,执行部分由伺服驱动器来保证。对于大多数的精度要求是可以实现的。一个PMAC的RTEXcontroller可以控制32轴。

网友B:
抱歉!

周期准确度就是0.5ms周期长度的误差,原则上每个周期不可能绝对一样长,那么“一样长”的程度如何?

边缘抖动量,就是任意一个周期的起始相位误差,也就是每个周期出现的准确程度,比如0.5ms的周期,抖动量是优于1us,还是更0.1us

这两个指标都是考查串行实时总线的重要参考。

网友H:
松下这个网络伺服不是很好用

网友A:
楼上的说仔细一点怎么不好用

网友G:
哦,见笑了。能说说其他的通讯总线的相关指标吗?比如etherCAT,它的周期准确度和边缘抖动量是多少?

楼主:
关注RTEX的抖动量,这个的确没有在资料中提及。

A4N驱动器提供了闭环控制,想知道一下,内部的PID周期是多少?在50us以内?更小?其它类似产品的PID周期呢?

EtherCAT的抖动量,号称小于1us,不太明白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按照介绍,每个节点要耗时8ns,100个伺服+1000个IO是如何保证抖动量小于1us?通讯周期100us,又是如何计算的?

网友G:
A4N的位置环周期是166us,据我所知欧洲一些比较好的伺服的位置环周期62.5us。etherCAT的1us好像是时钟同步的误差?

网友B:
50us以内的位置环?不可能!松下A4实测下来的电流环是12KHz

EtherCAT的抖动量,号称小于在20ns还是25ns吧,是在每个节点端经过节点延时补偿后,可达到的最高水平。

通讯周期100us不是根据抖动算出来的,估计是根据每个节点的8ns耗时乘以(最大)接入节点的数量(比如支持100个伺服+1000个IO的节点数量)再加上必要安全裕量后计算出来的。

网友I(2009-03-31):
我实际测试同步(就是两台同时启动,走速度模式跑个不停,跑个1,2个小时后同时停止,看两个伺服走的位置是否有偏差),发现 速度越快 误差越大 当速度为500KHZ时 ,停下来时两台伺服电机一次会相差500个脉冲 ,再起停也是相差500个脉冲,很有规律的,而频率在100HZ时,只有1个脉冲误差了 不知道是伺服的原因还是松下PLC RTEX模块的原因,我感觉是网络伺服原因。。。

网友J:
我实际测试同步(就是两台同时启动,走速度模式跑个不停

这,不叫同步.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我实际测试同步(就是两台同时启动,走速度模式跑个不停

这,不叫同步.

这是客户的说法,

to 刘工:伺服的同步一般是什么概念呢

网友B:
伺服级的同步通常指多轴间在毫秒或亚毫秒级刷新周期内,以微秒级指令触发为标志的多轴协调运动,比如插补运动,电子齿轮或电子凸轮等主从运动,龙门同步运动等。

楼主:
请教各位:

普通伺服器有内部的最大位置限制吗?比如:增量编码器反馈的最大数字,由于使用整型存储,故而其范围是-2147483648到2147483647。

是否有溢出处理?当电机位置超过最大数时,自动翻转从最小数重新开始计数。

最近发现A4N伺服器转到最大数后,就停了,只能反转。

网友B:
不是停了,而可能是溢出后符号翻转。

另,什么应用会连续转(16384)这么多圈?

楼主:
现象:马达停转,并没有自动反转。只有再发负向命令,才能反转。

是一个纺织业的应用,比较特别。

先就普通伺服器的应用,向各位请教。通用的伺服器接受的命令,有绝对位置的吗?如果是,存在最大位置吗?会处理自动翻转计数吗?

由于A4N的命令只能是绝对位置,不似普通驱动器增量移动。怀疑A4N协议的问题,还未咨询松下公司。

网友B:
如果需要单向连续运转就不能用绝对位置,有限的字长总有溢出的时候,看来A4N的指令模式可能并不适合这种应用。

楼主:
我不这么认为。

数据溢出,只需要经过软件处理,都可以实现自动翻转。即达到最大值后,自动从最小值开始继续计数。

关键是设计时,有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B:
如果这种缺陷确实源于设计,则对于特定用户而言,就只能是不适用了!

网友K(2014-10-27):
各个前辈,大家好!我在用CPU(am335)读MNM1221的控制/状态寄存器(地址范围是0x400~0x45F)时每一次读控制/状态寄存器时读到的值都是上一次寄存器的值,但读取数据存储区时每一次读TX/RX(地址范围0~0x3FF)时读到的值都能一次正确地读回该数据存储区里应该有的值,这是什么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