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如此缺相的区别?

楼主(2008-12-31):
一台75千瓦的鼠笼电机,三角形接法.请问各位:三相电源缺一相与电机内部的六根进线烧断一根,在这时候启动电机,它们之间有些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A:
电源缺一相电机有一相绕组工作,电机内部断相电机有两相绕组工作。至于有啥区别实际没接触过,应该声音电流不同吧。

网友B:
应该声音电流不同吧?

网友C:
缺项是不可以启动的。运转中如果缺项的话可以短时间运行。

网友D:
我认为,这两种都是有两相绕组在工作,另外一相断掉,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E:
三角形接法  三相电源缺一相;是有一付绕组与另外两付(这两付绕组是串联关系)绕组并联工作;1/2的关系,不平衡。电机不能正常工作,容易烧毁.

三角形接法 电机内部的六根进线烧断一根;事实6根线是每付绕组的两根引线,2x3=6。这样的断一根,是一付绕组不得电,没有电流.电机只有两付绕组工作.长时间会烧毁电机.

楼主:
谢谢各位,各位能否从旋转磁场和电机能否启动的方面给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F:
“三相电源缺一相”电机形成脉动磁场,“三相电源缺一相与电机内部的六根进线烧断一根”电机还是形成旋转磁场(不完整);

脉动磁场电机一般都启动不了,不完整的旋转磁场电机能启动,但出力不足。

楼主:
那么说来,“三相电源缺一相与电机内部的六根进线烧断一根”不能看成是普通缺相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么说来,“三相电源缺一相与电机内部的六根进线烧断一根”不能看成是普通缺相了?

网友G:
三相电源缺一相”电机形成脉动磁场

网友H:
缺相是不可以启动的。如果通上电源,电机就会发出“嗡嗡”的电流声。运转中如果缺相的话可以短时间运行,长时间运行会造成电机烧毁。

网友I:
缺一相是不可以启动的,进线烧断一根长时间会烧毁电机.

网友J:
支持七楼的观点。

楼主:
谢以上各位,但这么大个论坛,就没高人发表一下其它意见了吗?

楼主:
那位大虾还有不同看法?

网友K:
学习了,哈哈,请问要多少积分才能发帖?

网友L:
角形电机缺一相好象可以正常运转,我碰到过这样的情况,但电机的声音反正是有点区别的,如果不是特别注意是注意不到的。

网友M:
一种是电机绕组的缺相还有一种是电源进线的缺相,总称缺相

网友N:
都是缺相,只是形式不一样。电机不管怎么样,都有一相没有电流,请问没有电流怎么可能有磁场产生

网友O:
是一样的,都是缺相,会烧坏电机。

网友P:
一种会烧坏电机

另一种电机都坏了

不用玩了

网友Q:
一样的.启动不了.没有这么复杂吧????????????

网友R:
都会损坏电机 电源缺一相也启动不了 在那翁翁响的不转

楼主:
看来“都是缺相”是大家的共识了!

网友S:
缺一相的话工作一段时间电机就会烧毁;

网友T:
肯定会烧电机

网友U:
如是星三角起动的话.星形可以运转.无力.其它都正常.三角形就振动.声音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