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转矩与细分的关系

楼主(2008-12-31):
通常情况下,步进电机转速越快,转矩越小。

提高步进控制器的细分后,相应的上位控制器的控制脉冲频率也要提高。那细分提高后对电机的转矩会有影响吗?

比如同一个电机,在2倍细分和8倍细分时,工作在相同速度下时,8倍细分情况时的转矩会减小吗?

期待各高手回答~~~

网友A:
转矩只和转速有关。跟细分多少没有关系

楼主:
谢谢 “柚子脑袋”。

我记得论坛上有人说过:有些牌子的步进电机在不同细分下还有不同的转矩和速度对应关系曲线呢。

这样是否说有的步进电机在不同细分下,对应关系会发生些变化呢?

楼主:
“张春林”在一个帖子中说到:

国内有一些驱动器采用“平滑”来取代细分,有的亦称为细分,但这不是真正的细分,望广大用户一定要分清两者的本质不同:
1>.“平滑”并不精确控制电机的相电流,只是把电流的变化率变缓一些,所以“平
滑”并不产生微步,而细分的微步是可以用来精确定位的。
2>.电机的相电流被平滑后,会引起电机力矩的下降,而细分控制不但不会引起电机力矩的下降,相反,力矩会有所增加。

这样的用“平滑”取代“细分”情况是否在国内很普遍呢?

张春林同志原帖地址: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90401312100001

网友B:
早期哈工大步进领域某知名教授的博士弟子们搞的所谓细分就属于平滑而非细分。

楼主:
感谢“波恩”!

能再回答以下我二楼的问题吗?非常感谢!

网友C:
细分,在一定范围内是可以增加一些力矩,不过不多,很少一点。

不要想通过细分调整,本来带不动的负载就可以带了。就是能动,也没控制精度,失步很平常。

楼主:
今天拿到上海鸣志的产品样本,在关于解决震动和噪音方面,他们居然这样写的:

“B、采用细分的驱动模式

将原来一步完成的动作分几步完成,减少震动。一般半步运动时,电机的力矩比整步时少15%,而采用正弦波电流控制时,力矩将减小30%。”

那鸣志的意思就是增大细分就力矩减小啦!

网友B:
半步和细分驱动会导致如此严重的力矩下降?! 虽然本人很欣赏鸣志,但无法认同上述观点!

关于楼主在2楼的问题:个人以为细分能提高空载下的名义精度,带载或动态条件下的最大优势在于运行更加平稳,噪声更低。

细分在低速下,有可能有限提高电机的输出力矩,或者使转子转动时的输出力更为平稳。

在高速下,则有可能反而牵制绕组电流的建立速度,造成输出力矩下降。

楼主:
非常感谢波恩!

网友D:
"细分,在一定范围内是可以增加一些力矩,不过不多,很少一点"

由于制造过程中无法避免的误差 使得步进电机在整步运行时 提供的力矩不是最大力矩   而是Tmax*sin(90+-制造产生的磁极位置误差角度)  即小于额定值    通过细分可以消除这种结构上的误差 使电机输出力矩尽量接近 Tmax*sin(90)

网友D:
"一般半步运动时,电机的力矩比整步时少15%,而采用正弦波电流控制时,力矩将减小30%"

其实很简单  鸣志说的是能实现半步定位的带载能力 就是我说的实现细分定位必需的"大牛拉小车",  Tmax*sin(90/2)=Tmax*0.707

楼主:
“奔三十的男孩”说的本人有些不太理解。能不能再详细说明一下阿??

“Tmax*sin(90/2)=Tmax*0.707”中,为什么要取sin(90/2)呢?

网友D(2009-02-03):
你说的鸣志的那个例子是半步运动 就是细分数是2    细分数是n 就是 sin(90/N)   找本步进电机的教材好好看看  自己再推导下  或者翻翻 阿修罗的眼泪 或奔三十的男孩  发的贴

网友E:
看到着些,真是无语!简直就是倒退!大家都忙着挣钱,还有谁去研究了?

网友B:
“大家都忙着挣钱”———“忙”字和“挣”字用得好!很生动的国内业者众生相。国人真的应该好好研究研究长效的“赚”钱之道。

网友F:
转矩测量的好帮手

---扭矩传感器,可同时测量扭矩、转速

扭矩传感器的生产厂家--北京中瑞能仪表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zrn360.com

咨询电话:400-676-6002

转矩转速传感器

网友G(2016-12-21):
刚去试了鸣志的电机,细分数改到25000steps/r,噪音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