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接变频器的用法

楼主(2008-12-31):
   前些天在一工厂看到一台德国进口设备,编码器接变频器的用法有些奇怪.

这台设备有两个马达,要求同步.每个马达都有个编码器.甲马达的编码器接到甲变频器上.乙马达的编码器接到乙变频器上,变频器是采用矢量控制,.       调速是通过PLC的模拟量输出给变频器调速.他是用一个光电接近开关测甲机的传动轴的码盘回馈给PLC的.

问题是他装编码器的方法对不对?一般来说应该是甲马达的编码器接到乙变频器上.乙马达的编码器接到甲变频器上?

另外既然他用光电接近开关测甲机的传动轴的码盘回馈给PLC调速,那么他又为何要加编码器呢?

(这设备有一道工序是连续在5HZ下运行10分钟,不知是不是这原因)

网友A:
您好,我以前调试过两台电机要求其同步或者速度成比例,当时接法就是按上面的接法接的,其中一台变频器,通过一条电缆连接到另一台变频器上,实现通讯,让其进行同步。另外您说的光电开关的虽然是回馈给PLC的,是否它的信号,只是用来做使能,不是很清楚,个人qq35655279,邮箱hongfeng328@163.com,可以互相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