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用WINCC的延时功能??

楼主(2008-12-31):
如何调用WINCC的延时功能??

网友A:
方法1:使用周期触发变量,设定触发时间,然后脚本中计数后触发。

例如:设定周期触发变量为1秒触发,要延时5秒,只要在脚本中编写IF语句进行判断

方法2:调用函数Sleep,该函数为API函数,请参考API函数定义~~

这种方法可能会造成Wincc进程挂起,请审慎使用。

方法3:调用API函数去读取Windows系统运行时间,然后通过2次时间的相减得到延时。

方法4:使用循环进行延时

大致也就是以上方法,所有的方法都不是最好的方法,因此如果没有绝对的必要,请勿在Wincc中延时~~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