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发生振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12-31):
前不久,我提供了 一款步进电机给客户,几天之后,他反应步进电机运行时发生剧烈振动,影响了机器的正常运转,我客户使用的是他们公司自己设计的驱动器,我觉得是电机与驱动器不相匹配,不知道对不对,希望大家能给予帮助,谢谢!

网友A:
只有一句“步进电机运行时发生剧烈振动,影响了机器的正常运转”,实在无法判断情况啊。如果可能,带个驱动器去用户那里试一下。

网友B:
主要是看看到底是电机自己振动还是因为机器振动,或者共振

网友C:
是不是他们的驱动器有信号干忧?

楼主:
客户说的是步进电机本身振动,我给客户的解释是与驱动器不匹配,因为电机返回时,我们公司的工程师用自己的驱动器测试,步进电机运行是正常的,谢谢各位的支持,后期我会带自己的驱动器去看看,到时再反馈相关信息.请各位前辈多多指点.

网友D(2009-02-12):
关于电机振动,如果驱动器参数设定不对,有可能使电机发生振动,补偿过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