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迅的时间如何计算

楼主(2008-12-31):
我想用两台电脑通过串口RS232进行通迅,但是我想知道从一台电脑到另一台电脑传输数据需要多长时间,请问有谁能帮我,告诉我一下将非常感谢!

网友A:
波特率/通讯帧的总位数(每字节要+2=10个字节算,因为有奇偶校验和启停位)=通讯帧的时间(单位s)

网友B:
如果连续传输,约每秒传baudrate/10个字符.

网友A:
刚才笔误!!!

波特率/通讯帧的总位数(每字节要+2=10个位算,因为有奇偶校验和启停位)=通讯帧的时间(单位s)

网友A:
baudrate就是每秒传送的位数

网友A:
10个字符=100位,如果baudrate=9600

那么传送10个字符就需要 100/9600=1/9.6s

网友A:
抱歉!今天总是笔误!!

1、通讯帧的总位数(每字节要+2=10个位算,因为有奇偶校验和启停位)/波特率=通讯帧的时间(单位s)

2、10个字符=100位,如果baudrate=9600   ,那么传送10个字符就需要 100/9600=1/96s

网友C:
和你所设的波特率有关系,想象一下你用modem上网的速度,那个基本是56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