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Easyview MT506TV与PC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8-12-31):
      我的PC通过RS232与Easyview MT506TV连接,当PC UPLOAD触摸屏里的内容时,总是显示communication timeout(通信超时)请问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

网友A:
注意你的连线和软件版本

QQ 380311035

楼主:
谢谢!确实是软件版本的问题,我用2.7.3版本的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B:
再重新试下,可能刚开始通电,还启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