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报警问题

楼主(2008-12-31):
最近我遇到这样一个客户,其司主要生产分离机,使用的是三相交流电机,其客户在安装时经常将电机接线错误,导致电机反转,现在他想在机器上安装一个编码器,只要求当电机反转时编码器能提供一个信号,反应在相关设备上,由人工调整,我们公司的技术人员的意见是为他们设计一个电路,搭配编码器使用,看大家能不能提供一个更好的方案。谢谢大家!

网友A:
单纯检测反转是吗?用最简单的增量式正交编码器配合辨向电路就可以了。

楼主:
是的,我客户是这么要求的,波恩老师,以您的经验这一套总共需要多少花费呢?

网友B:
可以利用编码器的A、B两相的相位差不同,判断电机正反转,从上位机中,给出报警信息

网友C:
如果仅仅是检测正反转,用一个百十块的编码器模块,加上一个单片机做辨向,单纯的硬成本也就一百出头吧。相比之下可能实现所需的人工成本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