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古巴的工业电源

楼主(2008-12-31):
有设备出口到古巴,到底古巴的工业电源是多少伏,几相几线制?

网友A:
古巴的工业电源没有了解过,希望有朋友执教。

网友B:
有人问过这问题: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A-B833-9F639A80CB56

http://users.pandora.be/worldstandards/electricity.htm
COUNTRY Cuba
THREE-PHASE VOLTAGE 190 V
FREQUENCY 60 Hz
NUMBER OF WIRES (not including the ground wire) 3

COUNTRY Cuba
SINGLE-PHASE VOLTAGE 110 V / 220 V
FREQUENCY 60 Hz
PLUG / SOCKET TYPE A / B / C / L

楼主:
从以上资料上看,古巴电源应该是三相190V,可为什么客户的技术协议是三相220V

网友A:
世界各各国电压概况
100V :日本、北韩
110~130V:台湾、美国、加拿大、巴拿马、古巴、黎巴嫩、墨西哥
220~230V : 英国、德国、法国、中国、新加坡、香港(200V)、义大利、西班牙、希腊、奥地利、荷兰、菲律、泰国、挪威、新加坡、印度、纽西兰、澳洲

注1:采用220~230V电压的国家里,亦有视地区需要并用110~130V电压等情形,如瑞典、俄罗斯。

为什么还有380V呢?原来,我们通用的电力系统是三相电,有A、B、C三根火线和一根零线。任何两根火线之间的电压是380V,火线和零线之间的电压是220V
所谓工业用电为三项五线制供电,民用只有三根线,一是相线,一是零线,另一个是地线,习惯上地线全部用黄绿相间的线,相线标志为L,零线标为N,你见到的所有插座都应该是左零右相,上边是地线。而三相五线制就变成A、B、C这三个相线,如上所说,所有相线之间电压 为380V,相零相地之间为220V。

楼主:
看来古巴是三相三线制的?

楼主:
如果古巴是三相三线制的话,他的单相是怎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