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把编码器的信号转换成摸拟信号的控制板

楼主(2008-12-31):
各位朋友:有没有把编码器的信号转换成摸拟信号的控制板/编码器已装好了/买了摸拟的直流调速器。谢谢提供信息的朋友。13806224223 周 http://jszjgzr.cn.alibaba.com/

网友A:
换一个转速发电机的吧,便宜好多呢。可以小省一笔。

网友B:
我是做PLC编程的,如果你的系统有PLC就好办了。编码器的信号转换成摸拟信号的控制板是有的,我以前在学校时用过,不过我不知道那是那生产的。去问问做电子的吧,那个应该是单片机做的

网友C:
可以买这样的变送器,频率转换成电压.

楼主:
应该有位上海的朋友做的。几年前问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