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对频率有要求吗

楼主(2008-12-31):
变压器对频率有要求吗?比如BK-50用在50Hz和60Hz下有什么不一样,

一般产品参数上写着50Hz(60Hz),表示既可以用在50Hz下又可以用在60Hz下呢,还是60Hz的要特殊订做呢?

网友A:
变压器的铁心特性决定的,但是50Hz跟60Hz差别不大吧?

网友B:
50HZ和60HZ可以通用,基本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C:
如果变压器频率要求注明了50Hz(60Hz),说明这两种频率下都可以用,频率高说明损耗大一点。

网友D:
一般变压器都是50hz和60hz通用。

变压器的主要参数是变比和额定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如果变压器频率要求注明了50Hz(60Hz),说明这两种频率下都可以用,频率高说明损耗大一点。

学习了!!

网友F:
当然,还有高频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