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0.0 - Q0.3点亮七段数码管

楼主(2008-12-31):
我现在因为输出口受限。要PLC输出一个七段数码管。 看能不能加一些外围辅助继电器来实现 二进制(4根线可以表达0-9)来点亮七段数码管 7根线。

谢谢了

网友A:
觉得会用很多继电器吧?

网友A:
4个io分别接一个中间继电器

接10个辅助触点(没有这么多的话可以用一个no点再带一个继电器)

k1 k2 k3 k4

nc nc nc nc 输出继电器0

nc nc nc no 输出继电器1

............

这样会输出0-9一共10个继电器分别对应0-9

这10个继电器上的辅助触点就可以按照实际情况接了

看他要让几段数码管亮

比如0号继电器吸和要又一周的0-6号数码管亮

他就要又6个no点分别接到6个针脚上

其他同理

各个继电器之间是or关系

好像比较麻烦

抛砖了 ~~

大家讨论

楼主:
这个方法我想过了,其实就是用继电器代替了PLC里面的中间继电器。

网友B:
用现成的数码显示器吧,每个只需要4个点驱动数码显示器(也有2个的,采用脉冲轮询的方式来触发),这样的数码显示器市场上很多很多。

如果不想用现成的数码显示器,又不用外围继电器,还想少用PLC点,估计这样的方案很少。

楼主:
恩,二进制驱动的应该很多

网友C:
这里有点资料你可以参考一下:

PLC减少输出点数的措施

网友D:
有专门驱动数码管的集成电路

网友E:
74LS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