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松下电工怪问题!变频器白天工作,晚上跳保护。

楼主(2008-12-31):
这里有一松下电工变频器  型号VFO  2.2KW 380V   。白天正常工作,电流4.5A左右。到了晚上,一过12点,电流就跳到6A以上。经常跳OL。我测量输入电压。白天大概370V   晚上就有400V。我认为电压高电流不应该大才对啊。请教高手!输出电压输出电流都是平衡的。

还有  VFO有个参数是P07   。调整热敏继电器电流。0.1-100  A   不知道调大有用没。我现在调到6.5。不敢往上调了,怕损坏变频器。有懂松下电工的朋友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先分析一下你的电机负载问题,为什么一到晚上就会增加电流,是不是负载增了,或是其它的问题,故障的存在,只要我们深入分析,就可以解决,输入的电压过高对输出的电流没有多大的影响。

网友A:
我们曾经拿过好多种变频去做过压与欠压的测试。

网友B:
电压不稳定问题。。。我处理过N台三垦小功率就是这样问题。。。加稳压器就可以解决

网友C:
输入的电压过高对输出的电流没有多大的影响。

网友D:
把变频器的工作电压设定为400V试一下

网友E:
按5楼的试一下,应该没问题

网友F:
留恋08,祝福09,想过去看明天,让我们此起彼伏,前赴后继.

楼主:
谢谢楼上的,变频器好象没有 设定工作电压这个功能

网友G:
输入电压的高低不影响输出电流的大小,这是肯定的,

楼主按照蓝天月亮兄的方案,检查电机晚上过载的原因再处理,

网友G:
白天和晚上电机的工作状态一样吗?是不是到晚上负载就增加那?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先分析一下你的电机负载问题,为什么一到晚上就会增加电流,是不是负载增了,或是其它的问题,故障的存在,只要我们深入分析,就可以解决,输入的电压过高对输出的电流没有多大的影响。

查查看啊楼主!

网友I:
“我测量输入电压。白天大概370V 晚上就有400V。我认为电压高电流不应该大才对啊”

1、这样说,如果变频器载波频率不变,设定频率不变,负载不变,这时变频器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的关系是什么?

2、如果认为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没有关系,就是说输出电压在输入电压增大时不变,那么可以认为“电压高电流不应该大才对”;

3、但是,变频器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的高低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输入电压高,直流部电压就高,在载波、触发脉冲不变的情况下,输出矩形波的幅度大;

4、所以你的“变频器白天工作,晚上跳保护”,与供电电压有直接的关系!

网友J:
         启动AVR功能.

网友K:
我也同意楼上的说法,与电压有关。

网友L:
你控制的啥设备?如是设置的“恒转矩”,你把它设为“变转矩”!那样变频器会增大一级!不仿试试!

网友M:
参数P62 LZ设的如果是出厂值0那么V/F曲线的最大输出电压会随着电源电压变化,我猜测这是你的变频器在夜间电源电压升高后输出增加从而导致过流OL故障出现.VF0系列变频是高载波频率正弦波PWM控制(V/F)方式一旦V/F曲线相关的参数设置不合理会导致输出与电机不匹配,我曾经就碰到P5参数被设得过高导致电机温升高差点烧电机的事情.

网友N:
看看是不是白天工作累了晚上想休息了啊?应该和电压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O:
是啊,加个稳压器看看

网友O:
也可以在输入侧加个电抗器试试看

楼主:
负载肯定是一样的。是带动牵引上的小电动机 。我换了个国产的就好用,那变频器用了大概2年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现在那变频器拿回家看了,也没有查出什么毛病。没有霍耳的,用的是三菱的IPM模块带驱动带保护的那种。头疼!!

网友P:
引用 网友D:
把变频器的工作电压设定为400V试一下

根据你的介绍,应该是现场输入电压不稳造成的问题,5楼都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我只用过一次松下的变频器,都不记得有些什么参数了,但是“基波频率电压”之类的参数应该有吧,我用的是三菱的变频器,一般三相的话设置参数时我都会把这个参数设置为380,单相就是220.应该是这个问题,试一下吧。

我们公司的机器去到外国,有的地方电压不稳,就容易出现这种问题,把这个参数设置之后就没出现这种情况了,所以我现在基本上每一台新机过来设置参数时我都会这样设置的。你查一下说明书吧,应该有这个参数的。

有结果了告诉一下!

网友Q:
应该和电压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R:
我抗议12楼的无知说法,我建议你先去搞憧变频器再说吧

网友S:
1、给P05调大点 力矩增大点

 2、 如果不行 就P06设成2

3 、如果还不行 就设P07了

网友T:
我认为和参数没关系。原因是:白天人家使用的很正常。到了晚上了就要调整参数才能使用吗?

即便调整了参数能用一下。估计也不了多长时间会爆漏另外一个故障。不是参数问题。

查下是不是到了晚上是不是由于电压过高,造成别的使用电器,或者变频里面的器件。各个电压发生漂移。

检查环境,以及负载是否和白天不同。。使用者在北方。还是南方的天气。变频日渐使用已经到了老化阶段。

网友U:
                该下班了

网友V:
^_^跳过载,检查负荷的变化,是不是晚上工人为了多干活,让负荷变重呀^_^

在说了,你晚上休息也应该让变频器休息一下呀^_^它不有意见呀^_^

网友W:
松下变频器可使用的电压范围没有三菱等品牌的宽

网友X:
松下电工变频器华南销售维修中心QQ:513269437

网友Y:
引用 网友N:

看看是不是白天工作累了晚上想休息了啊?应该和电压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Z(2009-02-02):
输入电压和输出电流关系不大,电流升高与负载有关。晚上电压升高,说明工艺状态(负载)有变化。先查负载。

网友AA:
根据你的表述,肯定与变频器的老化及电压升高有关,大修变频器或加个稳压器都可解决该故障。供参考。

网友AB:
我同意16楼的说法,仔细检查一下参数的设定,一般变频器都有设定输出电压随输入电压的比例输出和最高输出电压的设定,你把输出的最高电压设定为380V看看.

网友AC:
樓主你的電壓有問題

才會讓變頻器產生如此怪現象

這樣便屏氣的壽命也會快速縮短

你因該改善電壓的問題 才是王道

网友AD(2017-07-10):
这是谐波干扰的原因,当地的电费是不是按时段计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