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体温压补偿的目的?

楼主(2008-12-31):
初来乍到,请各位专家详细介绍一下,温压补偿只是为了得到标况下的流量吗?还是为了测量结果更加准确?普通气体和蒸汽有区别吗?

网友A:
温压补偿只是为了得到标况下的流量,统一计量.

普通气体和蒸汽在过热到一定条件时有相同的性质,但温度小或过热度不高时性质差异较大,不能是用相同 的补偿计算

网友B:
温压补偿是为了测量的更准确而已。

网友C(2009-02-02):
为了得到标况下的流量

温压补正点要按流量装置的计算数设定

网友D:
无论什么样的测气体流量计的 都是必须带温压补偿的

如果是用前后差压测流量的话 等于根号下是带差压和密度的乘积的倍数

这里面差压是可以测量的 密度就是你说想的 需要温压补偿的 这个问题是根据标准气体的推到公式算

网友E:
气体的密度是在标况下测定的,截流装置的数据也是在一定的温度和压力下测定的,在不同的温度和压力下气体的密度是不同的,如果不进行温压补偿,测量出的气体流量是有误差的、是不准确的。

网友B:
是为了得到工况下的密度。

网友F:
温压补偿主要是为了测量更准确。一般气体和过热蒸汽性质接近,温度压力补偿都要做。饱和蒸汽只需要做一种补偿(温度或者压力)。

在压力和温度工作点确定以后密度就确定了,所以如6楼所说,温压补偿是为了得到工况下的密度。因为流量计在工作是,流过的介质往往会有温度和压力的变化,所以就需要选择一个参考点,然后把各个温压条件下的密度都转换到所设定的工作点的密度,这样就会测量的比较准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