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画面编辑器(试用版)中关于宏编辑器

楼主(2008-12-31):
为什么没有“修改”按纽?是不是正式版才有?还是其它什么原因?

网友A:
您可以致电020-87292364-311咨询,我也是这样询问到我所想知道的技术问题的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修改按钮指的是什么,能不能再具体说明,或者致电020-87292364-311,我们会给你满意的解答

楼主:
我是指在实战参考手册里的图例上有“修改”键,但是实际编辑的时候,并没有看到,要修改时必须先插入一个新行,然后把原来那行删掉才行,如此比较不便。

如上,谢谢!

网友C:
编辑器作了修改,现在你只要修改完当前行的宏代码之后,鼠标点到另一行,编辑器自动就修改了你刚才所编辑的内容,不必点“修改”按扭那么麻烦,比以前的版本更方便了,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如果还有什么问题,请致电:020-87292364-311,我们会给你详细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