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EG调功器与CD调功器产品特点

楼主(2008-12-31):
关于德国AEG可控硅与意大利CD3000调功器产品 【技术支持】 张强 13521746867

其中,德国AEG,意大利CD调功器在全球玻璃生产行业的调功器方面占有50%以上的市场份额,在工业电炉方面已经是紧密合作伙伴的有:爱协林工业炉公司,易普森工业炉公司,丰东工业炉,ald工业炉公司等;钢铁方面:鞍山钢铁集团公司等。邢钢集团,宝钢等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意大利CD调功器:CD3000S-1PH、CD3000S-2PH、CD3000-3PH、CD3000M-1PH、CD3000M-2PH,CD3000-3PH,CD3200、CD3000E-2PH、CD3000E-3PH,MULTIDRIVE-1PH、MULTIDRIVE-2PH、MULTIDRIVE-3PH.可控硅调功器CD3000是一种起导通/关断作用的半导体设备,它由两个反并联的可控硅整流器(SCR)构成.该可控硅调整器结构坚固,专门为工业环境而设计.主要应用在:玻璃窑炉,挤压机,工业窑炉,干燥设备,塑料机械,热成型机械,汽车工业,印刷机械,产品范围广泛,辅助器件有CD-RS,总线模块TU-PB,TU-DN,CD EASY,自动/手机操作单元CD-AM.电流互感器用于加热器断线检测.意大利CD调功器:CD3000S-1PH、CD3000S-2PH、CD3000-3PH、CD3000M-1PH、CD3000M-2PH,CD3000-3PH,CD3200、CD3000E-2PH、CD3000E-3PH,MULTIDRIVE-1PH、MULTIDRIVE-2PH、MULTIDRIVE-3PH;触发方式有过零、移相触发;负载类型有阻性负载、感性负载、变压器负载;电流10A/700A一25A/2600A,电压480V一600V,MODBUS RS485通讯功能,诊断和状态LED指示,可控硅短路或开路报警,可现场组态,CE认证,广泛应用于冶金、化工、热处理、挤出机,玻璃行业。

样本资料,免费提供,欢迎垂询!谢谢 联系人:张强 13521746867

邮箱: bjweilt@sohu.com QQ:826724297 F:010-82752370

网友A:
我们公司用过这两种调功器,其中意大利CD调功器的可靠性很差,故障率很高;德国AEG的调功器可靠性很高,精度高、带有各种总线通讯卡、谐波小、具有负载自动平衡功能。这些都是其他调功器很少有的功能。

网友A:
为了更好的服务广大客户,希望您多提供正确的好的信息。谢谢!

网友A:
AEG电源调功器产品的主要特点:
1:耐反击穿电压高。
2:具有总线通讯功能。其他产品不一定带。
3:具有自诊断功能,可以实现诊断信息上传到计算机,进行维护提示。其他产品没有此功能。
4:当控制系统故障时,可以通过盘柜上的手动按钮和液晶显示器进行手动控制。在不停机的情况下,实现功率的精确控制,其他产品必须外配仪表进行操作,增加了成本且不安全.
5:在总线卡故障时,AEG的总线卡自动保留故障前的最后一个设定值作为默认值,保证生产的正常运行! 而其他产品要么没有总线卡,要么总线卡不能保留最后一个设定值作为默认值,造成生产难以继续正常进行。
6. 精度非常高,达到0.5%、1%、3%。
7:可靠性非常高,不但用于阻性负载,也可用于变压器负载,其他产品难以用于变压器负载。在洛阳浮法玻璃集团公司的浮法一线、二线使用的AEG调功器已经十年了,现在仍然正常运行。且洛玻集团公司的浮法玻璃生产线的调功器负载为感性负载(变压器),更难以控制和保证精度.可是AEG调功器却满足了这些要求,十年来连续保障了生产正常.
8. 在风冷状态下,电流可以高达2900A,超过3000A 用水冷.其他产品大多在600 A以下风冷,超过600A用水冷,给设备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
9. 同等功率下,体积最小,功能最强.
10.自带电流、电压测量装置,能够将负载的电流、电压和功率值传给上位机,自带报警用的供电电源24VDC。
11. 五年以上的国内众多用户中,目前没有发现一例调功器可控硅被击穿的事情,最多是保险丝被烧坏.
12. 使用专业的Thyro组态调试软件—Thyro-Tool Family进行组态测试,并可以保存每个调功器的组态测试参数,以便优化.
13. 内置快熔保险丝,回路检测.真正实现了调功的一体化,包括快熔,可控硅,触发电路板,保护电路, 电流电压功率检测,散热器,通讯,自诊断,控制板等功能.
14:具有50多年专业经验的高品质保证。 AEG公司已经为法国空中客车公司,德国奔驰汽车公司,德国宝马汽车公司,德国瓦克公司(多晶硅),拜耳公司,巴斯夫公司,易普森电炉公司,洛玻公司,南玻公司,英国Pilkington上海玻璃公司(常州),等世界著名公司提供产品和服务。

楼主(2009-02-21):
引用 网友A:
关于我们公司用过这两种调功器,其中意大利CD调功器的可靠性很差,故障率很高;德国AEG的调功器可靠性很高,精度高、带有各种总线通讯卡、谐波小、具有负载自动平衡功能。这些都是其他调功器很少有的功能。

我们现在AEG的产品已经全部由意大利CD调功器所替代,原AEG产品不仅价格昂贵,技术性能可靠性也远不及意大利CD产品.希望贵公司全部改用我公司CD调功器产品.意大利CD3000调功器具有体积小,性能强,高质量,智能化的优异特性.

楼主:
对:Lywjj 关于

为了更好的服务广大客户,希望您多提供正确的好的信息。谢谢!

内容的回复:好的,所谓个有特色。真正的口碑还是由客户来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