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载的step7怎么安装不了

楼主(2008-12-31):
今天在网上下了一个step 7 v5.3 sp3安装时只有两个选项license manager   和 v5.3sp3

license manager是可选项只能安装这个

另外的一个选项v5.3是灰色的不可选,

license manager安装好就结束了桌面有快捷方式

是不是只有安装好授权文件后才能安装step7程序啊

但是我看了好多安装说明也没提到要先安装授权

楼主:
怎么没人帮帮我啊

zai

网友A:
建议你把图片贴上来让大家也知道怎么帮助你

正常安装需要s7用sql数据库,还要安装系统提示的安装补丁,完成后再安装授权

网友B:
你下的可能不完整,找一份完整一点的,这个好安装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下的可能不完整,找一份完整一点的,这个好安装的

确定一下你下载STEP7软件的完整性.具体安装步骤可以在论谈中搜索一下,有很详细的介绍哦!

网友D:
用中文好装点.......................................................

网友E: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提示已经安装了其他版本,要先卸载,在安装,卸载了也安装不成,运行是显示无法启动保护组件。只好又卸载了,重新安装了4.0的。

楼主:
是我搞错了那只是一个补丁程序

后来我下了一个v5.4的中文版,分成13个压缩文件解压后有将近一个G,不带仿真

说只能用14天我感觉挺好的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F:
在Windows XP上安装西门子PLC编程软件STEP7 V5.3 SP2简体中文版: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4-9092-B24D6174E414

网友G:
网上下载一个授权就好了  那个版本的网上都可以找到

网友H:
www.f108.com

西门子产品经理的博客,不错的网站,那里有中文的软件,很好用,

还有下载的step 7 v5.3软件一定要在根目录下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