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EP7 5.4几个版本的不解。

楼主(2008-12-31):
我在百度,勾勾上找了很久,也不能解答我心中的疑惑。只能来求助各位。。

我现在手上有三个STEP7 5.4的安装包。分别标记为:

1 STEP7_V54_SP3_CN.iso,470M

2  【SIMATIC.STEP.7.V5.4.IncL.SP3中文版】.STEP7_Pro_2006SR2.iso    1.15G

3  【SIMATIC.STEP.7.V5.4.IncL.SP3中文版】.STEP7_Pro_2006SR3.iso     1.02G

我有以下几个疑问:

1 这三个版本有什么区别?

2 第1个版本是5.4的中文版吗?

3 第2个版本和第3个版本的SR2和SR3是什么意思?

4 第2和第3个版本中的INCL是什么意思。。

5 我是XP系统SP3,应该安装哪个软件?

网友A:
1、Step7专业版(Step7_Pro)中是没有中文版的Step7的,中文Step7都是标准版。

因此,从标题来看,1与2,3的区别仅仅是1是标准中文版,2,3是标准中文版放到了专业版,从而替代了专业版中包含的Step7多语言版。

2、从标题看来,似乎是中文版,但是一切以实际安装为准,因为文档名是可以任意指定的。

3、SR2,SR3的意思是集成了SP2,SP3的最终发布版的意思。

4、Incl的意思是,包含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版本并不是最终发布的版本,只是一个临时的版本。

5、如果您是SP3的XP,那么应该安装Step7 V5.4 SP4版本。

以上

网友A:
对于5来说,如果您是XP SP2的版本,那么可以安装Step7 V5.4 SP3,而对于您安装完Step7软件后再升级为XP SP3的话,那么是可以正常升级的。

以上

楼主:
感谢yuanle的详尽解释。。从您身上我感受到了工控人特有的严谨和细致。。

PRO确实应该是PROFEISSION的意思。。在听到您的第一项解释时,我有些明白了。

关于您第四点的解释,只是一个临时版本,在使用上会不会有问题?

最后,祝新年快乐,09年行大运。。谢谢。。

网友B(2012-12-26):
哎,解释的东西太多了,学到了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