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8-12-31):
请教一个问题,压力传感器和压力变送器有什么区别,压力变送器在那些行业应用会比较多谢谢

网友A:
能源,化工行业比较多!

网友B:
我的理解:  传感器:由传感元件将物理变化量转化为电信号,可以包括:各种电压;可以表现为电压变量,电流变量,频率变量,

   变送器,将传感器的电变量进一步转变为,标准模拟量信号:比如4~20ma    0~10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