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一个按钮的控制,请高手给予解答!(要高手哦)

楼主(2008-12-31):
1.一个按钮控制两盏灯,按一下亮,再按一下灭,如此反复。。。。。注:不准用特殊指令和pls ,plf等,只能用辅助节点。(本人已解出答案,现在发出来想验证是否正确并看是否有其他答案)

2.一个按钮控制两盏灯,按一下第一盏亮,按第二下第二盏亮,按第三下同时灭。如此反复。。。。。注:不准用特殊指令和pls ,plf等,只能用辅助节点。(本人还未解出,希望大家一起研究,给予提示)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你明白单按钮启动停止就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B:
你没说清楚用什么控制,总不可能就开关按钮和导线吧!

按你的意思使用PLC,高手都肯定早用过了。

我发的一个帖子是要用一个接触器和一个点动按钮实现起动和停止!

网友C:
这是第一题.

网友C:
这是第二题.

网友C:
X0是按钮,Y0是第一盏灯,Y1是第二盏灯。

网友C:
其实这种类型的题目论坛里已经讨论过N多次了。

网友C:
用继电器稍微有点难度,用PLC的话方法很多。

网友D:
费心了,不过既用PLC,又何苦呢,好功能应该多用,以优化程序

网友E:
掌握了单按钮启停经典电路就可以了,其它只是它的变种而已

网友F:
对:双片机 关于
这是第一题.
内容的回复:

这个程序如果按住不放,你有没有试过?或者按下按钮后松手的时间慢了,又会怎样?

网友F:
第一个程序是对的,我用西门子的编写了一个程序,我没有用按钮,用一根线连接试验,因为接触不好,我以为不太对呢,原来,是瞬时接通了两下。

网友G:
不用那么麻烦 在程序用计数器就可以了

网友C:
都是实际中使用过的。

网友H:
☆╭┐┌╮☆°.﹒
╭┘└┘└╮∴°☆°
└┐..┌┘─╮∴°
╭┴──┤新年 ├╮
│o o│快樂 │●°
╰┬──╯   │ ∴°﹒
☆ | / /∴☆
.﹒Happy 牛 Year

网友H:
祝愿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I:
这两个图好像都有问题。实用是不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I:
这两个图好像都有问题。实用是不行的

"好像都有问题"?

那么你试过没有呢?

网友J:
这个问题是个常青的问题。呵呵呵,就像每个刚出生的新儿都会好奇的问星星为什么老是眨眼睛啊?这个问题已经被问了几千年了,还会再被问几千年。呵呵。

你这个问题在论坛被问过了不下10次了。呵呵,去查查吧,呵呵

网友K:
引用 网友H:
☆╭┐┌╮☆°.﹒
╭┘└┘└╮∴°☆°
└┐..┌┘─╮∴°
╭┴──┤新年 ├╮
│o o│快樂 │●°
╰┬──╯   │ ∴°﹒
☆ | / /∴☆
.﹒Happy 牛 Year

网友L:
使用一个步进继电器,非常简单,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的事儿。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I:
这两个图好像都有问题。实用是不行的

"好像都有问题"?

那么你试过没有呢?

两个程序都没问题,都可以用的。这样的程序可以锻炼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应该经常锻炼。

虽然说PLC有很多好的指令很容易就实现这个功能,但是锻炼一下也未尝不可啊!

做技术不要小瞧任何事情,不能眼高手低的,支持“双片机”,顶一下!

网友N:
引用 网友C:
这是第一题.

这个有待改进

网友C: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C:
这是第一题.

这个有待改进

请指教。

网友O:
我觉得那个 M2 的作用是 使M1 ON了一个扫描周期,实际上还是相当于用的PLS,只是换了种写法

网友C:
呵呵,这么挑剔,那弄个别的:

网友C:
这个是电工300例里面的,用继电器实现的。

网友P:
M2的这一支路有必要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不用那么麻烦 在程序用计数器就可以了

赞同!

网友Q:
这两个程序都有问题的啊!

功能的实现有问题!上面写的第二题的答案:如果开关一直按着会发生什么结果啊!

应该说清楚用的是什么样的开关!吸合的还是触点的等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I:
这两个图好像都有问题。实用是不行的

"好像都有问题"?

那么你试过没有呢?

两个程序都没问题,都可以用的。这样的程序可以锻炼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应该经常锻炼。

虽然说PLC有很多好的指令很容易就实现这个功能,但是锻炼一下也未尝不可啊!

做技术不要小瞧任何事情,不能眼高手低的,支持“双片机”,顶一下!

不好意思,如上面各位大侠,这样的程序问的人太多了,估计是作业.
这种锻炼只能说明一件事,那就是学校里D触发器或计数器的课程没学好!

网友Q:
我做了个!xo的是强调的开关采用吸合式的

网友R:
对:shiliucheng 关于

我做了个!xo的是强调的开关采用吸合式的

内容的回复:

你按钮复位一次后就永远也不会再亮了!

网友S:
那么麻烦呀,用计数就可以了,按1下加1,到2时清零,然后用比较就可以了,两题解法差不多,第2题到3时清零。

网友C:
引用 网友R:
回复内容:
对:shiliucheng 关于

我做了个!xo的是强调的开关采用吸合式的

内容的回复:

你按钮复位一次后就永远也不会再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Q:

我做了个!xo的是强调的开关采用吸合式的

吸合式的什么意思?就是按下去会锁住,再按一下复位?如果是这样还费那么大的劲干嘛?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Q:

我做了个!xo的是强调的开关采用吸合式的

吸合式的什么意思?就是按下去会锁住,再按一下复位?如果是这样还费那么大的劲干嘛?

31楼很积极,不过好像程序有点问题哦!

如果是自锁按钮还用PLC,用大炮打蚊子的吧!呵呵

网友M:
引用 网友S:

那么麻烦呀,用计数就可以了,按1下加1,到2时清零,然后用比较就可以了,两题解法差不多,第2题到3时清零。

方法不错,好思路,顶一下!

网友M: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C:
这是第一题.

这个有待改进

我仿真了一下,可以啊,楼上怎么说有待改进呢?讲一下啊。等待中!

网友T(2009-02-21):
都可以 说明书上都有啊

网友U:
简单点,交流  QQ: 7929 62625

网友V(2012-08-20):
引用 网友G:
不用那么麻烦 在程序用计数器就可以了

这个方法最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