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起动

楼主(2008-12-31):
200KW电机能否用星三角降压起动,征求大家意见
如可以,那延时调多少合适。

网友A:
可以,这得看你用多大的电缆和接触器了,如果各方面条件都具备,延时10-20秒就可以了

网友B:
我们单位用的自耦降压器起动。这个比星三角降压起动投资大,但是效果很好。好多年才换一个交流接触器。用的是250A和400A的各一个。如果用星三角降压起动的话,我想延时是要根据负载情况才能定吧。

网友C:
供电质量好的话可以!

网友D:
不可以,你要注意大电流对电机绕组的冲击,击穿也很快的。建议最基本也要用自偶减压启动。

网友E:
200KW电机用星三角降压起动的多了,只要电源没问题。

网友F:
只要给该电动机配电的变压器容量足够大,从理论上说和从实践上说都能正常启动。但要注意电动机的绝缘等级、输电电缆截面裕量要大、接触器触头接触面要大而密实、各接线点要按技术要求处理到位。供参考。

网友G:
可以啊!

80P的空压机还不是用星三角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