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选择什么流量计比较合理?

楼主(2008-12-31):
我公司想安装4台带现场指示(瞬时/累计)流量计,介质大致是溶剂和盐酸。请问选什么流量计比较合适,谢谢!!

网友A:
预算多少啊,可以用电磁流量计 +流量积算仪最可靠了;我处优惠供应ROSEMOUNT、美国THRI、GEMU流量计;QQ:57795589

网友B:
留恋08,祝福09,想过去看明天,让我们此起彼伏,前赴后继

网友C:
电磁的比较好用,用钽电极四氟内存的。价格也还可以

网友D:
内衬PFA,钽电极的电磁流量计,注意接地及介质要充满管道。

网友E:
电磁搞定,价格不贵,具体的选型看溶液的性质了,比如盐酸的浓度、温度等,不一定非要用铂、钽等电极

网友F:
智能型电磁流量计,能衬为PFA,电极材质为钽电极。仪表本体材质为不锈钢。上海华强仪表为您提供一切优质服务。手机:15800388406

网友G:
电磁流量计

钽电极+PTFE

把相关管径发来 dlsky0411@126.com

网友H:
可以用电磁流量计 +流量积算仪最可靠了

网友I:
用电磁流量计比较好,电极为钽电极的

网友J:
5楼说的有道理,根据盐酸的浓度和温度可以选择钽和铂电极,低浓度时还可以用HB电极,在160度以内,用PTFE内衬没问题;至于你说的溶剂,如果是有机溶剂,用电磁就未必适用了,有机溶剂的电导率通常很低,所以选表时一定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