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车变频控制的疑问?

楼主(2008-12-31):
吊车组成:abb acs800变频器驱动电机,PLC控制,通过总线通讯,司机室联动台手柄操作。

现在操作手柄控制小车时,感觉手柄从0档推到1档时,有个延时,电机才开始动,各种参数都调的最短了,还是不行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这个问题别的公司做的起重机项目也遇到过,后来用户把启动命令直接用硬线连接,不再用总线来控制

网友A:
怎么在自问自答呀!

网友B:
都没有人回答,自己先顶一下了

网友C(2009-04-21):
我以前也做过变频吊车,每一档之间都有延时,你把延时取消,加速时间设的短点

网友D:
会不会是通讯的问题呢??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以前我用数字量控制时,加减速时间设的和用模拟量控制时一样,程序里也没有延时,可使用结果是数字量控制就是比模拟量控制慢。说不清楚怎么回事。有谁能给解释一下吗 ?